[笔记本电脑]
一般什么情况下刷BIOS

楼主(2024-11-10):
一般什么情况下刷BIOS

网友:
BIOS程序出错会引起很多问题,有按开机没反应,有上电不跑码,有不出CPU供电,有自检不过内存。有能显示卡LOGO
还有很多很多。反正拿到主板测量全部供电没有短路,就可以先考虑刷一个BIOS看一下。

网友A:
一般不是先三板斧么拿万用表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网友:
修不好的情况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先三板斧么拿万用表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想知道,都是哪三板斧,可以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