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如果1角电压为3.3V。2角

楼主(2024-11-10):
问下如果1角电压为3.3V。2角电压为0V正常情况下3角电压应该为多少伏。求大神指导。我这边的复位电压只有0.24V也就是3角只有0.24V。不知道和C175的电容是不是有关

网友:
1 2两个脚都为高才行,现在要查2脚

网友A:
如果1角电压为3.3V。2角电压为0V正常情况下3角电压应该为多少伏?
应该是0.7V或0.3V

网友:
是咋算的呢?管压降吗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1角电压为3.3V。2角电压为0V正常情况下3角电压应该为多少伏?
应该是0.7V或0.3V

怎么判断的哦 看二极管数据手册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的哦 看二极管数据手册还是啥

就是管子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