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键盘控制芯片代用问题

楼主(2024-11-11):
做了个拯救者虚焊版号601,修复后发现键盘只有功能键可以用,找到键盘控制芯片,断开与CPU相连信号,确定是芯片问题,

因为这个芯片带程序,手上没有确定相同程序的芯片,从另一块同年分的562上借了一个,相同型号控制芯片,

换好后键盘恢复正常工作,且无异常表现,
暂鉴定为部分型号该程序是通用的,
仅此经验,作为分享,因为没有大量测试,故不作为参考依据

网友:
这东西有程序

网友:
这芯片全新的好像可以自动写入

网友:
学到了,下次碰到可以采用相似的处理方式

网友A:
你是说断开与cpu的usb信号,键盘功能一样类似于与u通信断开一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断开与cpu的usb信号,键盘功能一样类似于与u通信断开一样是吧

是的,这个是点对点直连 直接切断线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程序这东西害死人,硬东西就要软的管着,就象男人需女人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