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维修求助

楼主(2024-11-11):
请教,一张rx580.本来不出0.9伏,是叫pex?换了下面这个小电源芯片,然后还是不开机,测量pex到了1.7。。。。。。重新又换一颗,故障依旧。。还是1.7,转接板的3.3电感烫手,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输出反馈

网友:
老师我量了下5脚,正常是0.8,现在是1.5了。

网友A:
我艹,你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现在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艹,你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现在解决没有?

多换几个试试  芯片质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