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zbookfireflyG8一个芯片烧糊了求型号

楼主(2024-11-11):
zbookfireflyG8哪个老师手上有这块板,需要一个高清图,顺便看看,图片红圈中位置的型号。最后给个二极值。
芯片
window
惠普
高清图

网友:
板号看不到

网友:
帮顶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是不是1v供电?一般采用AKV的芯片就是NB681

网友:
NB681G
U3800 请勿使用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版号

网友:
各位老师帮忙看下,那个BGA的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