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张技嘉gtx760显卡5v被拉低了

楼主(2024-11-11):
5v电压被输出电路拉低到了0.7v。hdml或者输dvi接口电路导致的,检测不出原因 HDML电路

DVI电路

网友:
一个个断开试

网友A:
是不是板层内部铜线路因重负载短路了?我就遇到过,没办法,只能搬板了~

网友B:
检测不出短路吗?烧机一下看看电流,用热成像看一下,如果板层短路是能看到发热点的,除非完全对地,而且这种卡的五伏接口供电通的地方都是非常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出短路吗?烧机一下看看电流,用热成像看一下,如果板层短路是能看到发热点的,除非完全对地,而且这 ...

有点位图,一个一个看了和5v关联的全部元件,没有明显有问题的。电阻都检测过,全部都是和电路图匹配的。电容使用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测! 由于电路中断路了。除非一个一个拆下来。对地值都是一样的。。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出短路吗?烧机一下看看电流,用热成像看一下,如果板层短路是能看到发热点的,除非完全对地,而且这 ...

5v那个热厉害。! 没有热成像啊。新手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层内部铜线路因重负载短路了?我就遇到过,没办法,只能搬板了~

1117那个颗5v转换芯片,比gpu还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