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 5520板号LA-L655P通病一例CPU供电时有时无,有时偶尔能开机,

楼主(2024-11-11):
DELL G15 5520板号LA-L655P通病一例,CPU供电时有时无,有说偶尔能开机,散热器装上可能CPU供电就没啦,非CPU问题

网友:
具体的问题是哪里

网友:
怎样解决??

网友:
发帖子才记起来忘记拍照片,只能提示一下CPU四角的点胶,点到为止

我的上电0.4几不动,没有CPU供电,其它供电都出来了,兄弟请教一下,解决问题了发大红包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感谢楼主分享 直接秒杀了 又是吃肉的一天

网友:
胶下的电阻吧

网友:
大神啊, 哪里的问题 啊, 今天刚修到,偶尔开机能显示,大多开机有键盘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CPU直接重做了用两个月返修

网友(2025-01-03):
裤衩穿小了·

网友(2025-03-28):
感谢老板分享 遇到了秒杀

网友(2025-07-18):
谢谢分享,可惜评分不了

网友:
超过评分时效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5520开机就卡LOGO 外接键盘灯都不亮 按键盘的重启没反应 像是死机状态

网友A(2025-08-30):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但是这四角点胶很正常啊,里面也没有元器件,求教啊

你的是什么故障,最后解决了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B(2025-10-03):
我这个胶下没电阻 卡LOGO

网友C(2025-12-07):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但是这四角点胶很正常啊,里面也没有元器件,求教啊

RC66  RC267  RC390  RC391把这四个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与那款通病,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胶下没电阻 卡LOGO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这 板子  胶里面也是 没有电阻。。。。不出 CPU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66  RC267  RC390  RC391把这四个换了试试

四个电阻 全干了 一个鸟样  都是  PCI4 信号

网友(2026-01-13):
引用 网友D:
四个电阻 全干了 一个鸟样  都是  PCI4 信号

同故障,处理好了吗

网友D:
我的 处理好了。。。。内存 5V电压 偏低。。

网友:
点胶那里什么问题啊,有修好的大神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 处理好了。。。。内存 5V电压 偏低。。

我的也是,没买芯片,直接直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没买芯片,直接直连了

我的 换了芯片。  但是 不跑内存。。估计客户带电 拔插内存 干掉CPU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