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一直读BIOS不亮机

楼主(2024-11-11):
新手修一台老机器联想Z585。机器处理器为A8-4500M,AMD单桥芯片组。一开始检测TPS51123A发热,更换后3V5V出来,经检测3VPCU上的芯片基本都烧了。替换掉南桥、EC、网卡、风扇控制芯片,刷EC BIOS后可以正常触发,FCH_PWRGD有3.3V。机器已经发出PLTRST和APURST,但不亮机。电流在开机后逐渐增加到2A稳定,摸CPU非常烫,南桥也有些烫手。插入键盘大小写不亮。CPU和内存已经在好机器上确认没有问题。示波器打BIOS 5脚有连续不断的波形。测试好的机器只有亮屏之前有波形,亮机后就没有了。测试南桥与CPU相连的UPI总线两端阻值都正常,代换好机器的BIOS也问题依旧,现在卡在这里,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了。求各位大佬给提供个思路

Lenovo IdeaPad Z585_Quanta LZ3C-MB-D_BDV.bdv

网友A:
2A稳定后是保持不动还是过一会掉电重启

网友B:
换板这板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稳定后是保持不动还是过一会掉电重启

会保持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这板不贵啊

就是新手练手用的,可惜卡住了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