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5401 TypeC只能识别USB 2.0

楼主(2024-11-11):
各位大拿,小弟修到一台华硕灵耀14X OLED 2022年款,两个Typec接口应该是40gb的雷电4。
1. 系统是华硕自带的Win11,所有驱动安装正常,没有感叹号。
2. 两个TypeC接口可以充电,尝试过最高到100w,65w系统提示慢速充电器。

3. 两个TypeC接口连接支持USB 3.2 Gen1 和 USB 3.2 Gen2的设备,USB TreeView提示最高只能运行在USB 2.1 (High-Speed)协议下。
4. 相同的设备和线材在别的支持40gb的雷电4的电脑上可以正常识别。
5. BIOS已重刷最新版并且载入默认设置。
6. 曾经断开电池并且按开机键30秒,重复了几次,给主板EC放电。

请各位大佬给一些建议和维修思路,多谢了!

网友:
冷门机型,市场保有量少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看雷电芯片是不是外挂ROM了,有的话找程序重新刷一下

网友:
把USB驱动卸载重装一下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