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关于QFN焊接问题

楼主(2024-11-11):
焊接cpu供电的qfn封装芯片,总感觉虚焊。请教师傅们这种如何给焊盘跟芯片脚位上足够多的锡,使用的是锡丝上锡。还有镊子轻推芯片后,是否需要轻压芯片把焊盘下多余的锡压出来?发现压出来后轻推镊子不会自动归位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自己拍照观察芯片位置很正,但是焊盘跟芯片引脚锡量不够。焊接前也有给焊盘,芯片引脚上锡。但无法上到足够多的锡。

网友:
用锡珠,加点焊油,风枪辅助,很好焊

网友:
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锡浆 用锡浆就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