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火影众颜u6 hmt_w042_67a_v30 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24-11-11):
火影众颜u6 hmt_w042_67a_v30 官网分离BIOS

插电不开机,待机0.01左右,测着BIOS 1脚好像一直在读,于是先刷了个BIOS,到官网分离了个,刷上去待机变成0.03了,也能开机了,但后面测试插电待机时BIOS的1脚没有测到读的波形,只有1.6v左右的电压,把测到的阻值跟电压上传上来了

gw 火影众颜U6 hmt_w042_67a_v30 cpu amd 100-000000955 r7-7840h ok.rar

网友:
官网下的BIOS分CPU型号,我这分离的是7840h,100-000000955

网友(2025-01-02):
BIOS可以点亮,第一次启动时间有点长,也是同型号的CPU。其他的U是不是像楼主说的那样要别的对应BIOS不清楚。

网友A(2025-02-16):
大师,能抽空帮我合个 100-000000989 吗?好像是7735HS的,同型号和版号。开机不显。

火影众颜u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能抽空帮我合个 100-000000989 吗?好像是7735HS的,同型号和版号。开机不显。

发了个,不过我这个解压出来直接跟你备份的开头是一样的,解压出来就是32m,开头结尾都一样,按道理应该可以直接用,如果不能用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2025-04-08):
BIOS测试是好的,也是不加电,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这BIOS你们是用什么工具刷写的啊??好像便宜的编译器都不支持。

网友:
看了你的U跟我的一样,刷了你这个BIOS怎么不亮机了,电流0.61不动了,之前的BIOS有时能亮时1.3A。

网友(2025-07-01):
怎么刷 的   换了几个编程器都识别不了型号

网友B(2025-11-29):
w042_67a_v30顺便发发个EC程序

ITEBIOS 042

网友(2026-01-03):
引用 网友B:
w042_67a_v30顺便发发个EC程序

这个EC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