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转圈卡死 能进bios

楼主(2024-11-12):
收到一台 LG 13代笔记本,载板16g内存,正常开机,能进bios,win10系统有时能进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烤鸡甜甜圈都没问题,win11大概率进不去,直接卡在转圈 一直不动,功耗15w左右,求大神指点一下,是CPU挂了 还是哪里问题,实在是不好搞

补充内容 (2025-1-1 20:54):
最新消息  这机器BIOS里面把 c 状态 关闭了就好了 都正常了

网友:
打上英特尔快速存储驱动就好

网友:
单u,概率很大是坏了,你先裸板测试外设有无故障。

网友:
上面又没有独立显卡,肯定是CPU问题了,但是也不排除BIOS设置问题,刷个BIOS试试或者设置下BIOS,不行就再加焊CPU,

网友:
基本是U的问题

网友:
这种确实不好搞,干u成本高不干供电全正常,最稳的方法就是换板

网友:
不插触摸板看看

网友A:
我之前有测过裸板阻值跟电压图,你看看

网友:
备份的BIOS

LG 16Z90Q 17Z90Q.rar

网友:
加u试试 备份biOS,重新打一下英特尔的快速储存驱动 我没有电路图可以查一下供电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桥显卡cpu基于一身,板子越来越小,还薄,和14年的笔记本比质量差了太多太多,手里好几块板子,投入不划算,扔了又心疼

网友:
CPU问题,果断干吧,我昨天刚遇到一台拯救者机器 原始故障不开机,换了网上买的CPU能开机 滚动条卡死,U盘也进不去 ,换U解决

网友C:
u坏了,U的显卡模块环了,实锤!

网友:
楼主有结果吗?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测过裸板阻值跟电压图,你看看

谢谢分享 我等会看下

网友D:
有备份的bios吗 我想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坏了,U的显卡模块环了,实锤!

但是进系统后 核显甜甜圈都能跑

网友:
放着还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备份的bios吗 我想刷一下试试

谢谢   刚手机上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备份的bios吗 我想刷一下试试

这个就是备份的

网友:
这问题难修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不行再换u也不迟啊

网友:
看大神研究,等结果

网友:
CPU供电缺相吧 你好好测测 每项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大概率内存问题

网友E:
我有两块板载内存主板,cpu没问题开机有时候进不了,进了测内存直接死机蓝屏,cpu测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块板载内存主板,cpu没问题开机有时候进不了,进了测内存直接死机蓝屏,cpu测试没问题

进系统的时候我测试内存没问题

网友:
先放着别修了,以后收到处理器直接更换,也许能好

网友F:
你更新下最新BIOS试试,或者出厂BIOS。很大概率是BIOS兼容性问题

网友:
正常CPU 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更新下最新BIOS试试,或者出厂BIOS。很大概率是BIOS兼容性问题

LG的 bios 不好找 那位朋友发的是12代的 我这个13代的

网友:
U故障可能性最大了,看换还是焊

网友:
升级BIOS到最新估计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LG的 bios 不好找 那位朋友发的是12代的 我这个13代的

官网找,在线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桥显卡cpu基于一身,板子越来越小,还薄,和14年的笔记本比质量差了太多太多,手里好几块板子 ...

一样,我有几台,买CPU来换,和换板价格都差不多了,搞好又不划算,不搞就浪费 进退两难

网友:
先刷bios,再最小化测试,内存也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