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图中红色横线的意义

楼主(2024-11-12):
如题,请教图中蓝色框内红色横线的意义

网友A:
对维修来说 没什么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维修来说 没什么鸟用

饼哥的意思是当这些红线不存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的意思是当这些红线不存在就行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