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F251P启动不了

楼主(2024-11-12):
事情是这样的,板子原来是好的,后来那其他的屏幕来试,把板子短路了(比较原理图发现VDD对应的位置是其他屏幕的地)
然后板子就起不来了。
去掉电池检查发现,刚插电源,电流能到1.8A,然后降至0.03A
检查EDP接口,PIN 37到39,19V电源正常。
充电芯片PIN 18 DCIN = 19V, PIN 2 ACOK=3V, PIN 19 VDO = 5V, 都算正常。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带点插拔屏线导致短路,优先看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点插拔屏线导致短路,优先看桥吧

是的,目前怀疑PCH烧了,这个要是烧了,就没修的可能了。

网友:
带电烧一大片了,难修

网友:
LA-F251P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