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HKC H249 MB24V1固件屏型号M238HVN01.0

楼主(2024-11-12):
修一台HKC H249 MB24V1显示器图像上下跳动,查了驱动和逻辑板都正常,怀疑固件,下载本论坛上面的两个固件都不能亮机(可能是屏型号不对应),所以把我手上这台也备份上传分享给大家。HKC H249 MB24V1固件屏型号M238HVN01.0

网友:
有没有朋友遇相同问题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A(2025-10-12):
楼主这个上下跳屏的刷这个固件就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上下跳屏的刷这个固件就好了吗?

至少我刷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我刷了就好了

OK.那我试试。这是这型号通病吗。我起码遇到十几个了。全都以为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那我试试。这是这型号通病吗。我起码遇到十几个了。全都以为是屏坏了

10多台都是这个问题,你就赚了.
固件出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机是不显示LOG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多台都是这个问题,你就赚了.
固件出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机是不显示LOGO

要显示。LOGO都跳.要是刷了真好了。我就后悔死。全当屏坏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多台都是这个问题,你就赚了.
固件出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机是不显示LOGO

刷了。没用。还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显示。LOGO都跳.要是刷了真好了。我就后悔死。全当屏坏卖废品了

不接信号源,开机如果要显示LOGO的话不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