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Z87+VGD是什么信号,电压多少

楼主(2024-11-12):
(图片)

网友:
栅级驱动器

网友A:
M6G主板背面8个IR3535从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输入端,正常5V左右,修不出来直接把这PQ143场管拆了,在左下2个空的电阻焊盘 PR1138,PR1151上,焊接2个0欧姆电阻过去即可。这玩意本身是跟PQ142组成的双MOS保护电路。就是把12V降压成5V,再供给给后面8个IR3535用。没什么特别意义在里面。

网友B:
楼上是高手,电路分享的太透彻了,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6G主板背面8个IR3535从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输入端,正常5V左右,修不出来直接把这PQ143场管拆了,在左下2个 ...

好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高手,电路分享的太透彻了,照着做就行了。

是的  这个板子线路太多,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已经修好了

大神,现在有个问题,M6G8相供电,有一项MOS管发热严重,测对地组织正常,对应的大电感也正常。更换MOS管和大电感后,还是发热严重,直接拆了可以开机(相当于少一项供电),现在找不到问题,这样少一项供电对CPU供电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G主板背面8个IR3535从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输入端,正常5V左右,修不出来直接把这PQ143场管拆了,在左下2个 ...

大神,现在有个问题,M6G8相供电,有一项MOS管发热严重,测对地组织正常,对应的大电感也正常。更换MOS管和大电感后,还是发热严重,直接拆了可以开机(相当于少一项供电),现在找不到问题,这样少一项供电对CPU供电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G主板背面8个IR3535从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输入端,正常5V左右,修不出来直接把这PQ143场管拆了,在左下2个 ...

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