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xw5fmbcf0. 待机0.07

楼主(2024-11-12):
daxw5fmbcf0. 待机0.07,没图纸,求高手指点,客户在催

网友A:
你这问了和没问没啥区别

网友:
待机电流0.07,3.3   5都有,主板没图纸,io没定义图纸,不触发   按开关闪黄灯11下关闭 ,由于找不到下手地方,用可调电源通电一段时间后触摸cpu感觉微微发热,不祥预感,难道cpu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了和没问没啥区别

原故障这两芯片发热,换了不发热了,3,5短路,阻值为2.8换后354/501

网友:
原故障这两芯片发热,不开机,阻值3/5v短路,阻值2.8  换后阻值345/500 待机电流0.07,按开关闪黄灯11下关闭,不触发没图纸,没有io资料不知从何下手,插上维修电源时间久一点,后触摸cpu,cpu微微发热,不祥预感,难道cpu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