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不保存时间,元凶有可能颠覆你的想象和认知

楼主(2024-11-12):
    一定H61主板可能二手才35块钱  没有修的价值,但是遇到的问题   我做维修10几年 第一次遇到   超出我的想象  只想单纯的说这个故障原因  有耐心的兄弟们看下去  :  一块H61主板   版号 P63G V1.0     小弟测的故障想象是每次断电  时间就保存不了,  coms电池换了全新的依旧,  凭我的经验  那就换 晶振  谐振电容 电阻 如果不好,基本就是桥RTC模块有问题了 ,  问了客户就是要修那个主板  ,拿过来直接换晶振  开机改时间-保存-断电, 过5分钟时间恢复默认,  继续换晶振那个主板的  谐振电容 电阻一起搬过来,  开机  改时间  保存  断电  过5分钟开机  还是恢复默认, 到这里觉得没必要修了  要换桥了  ,问客户他就是要修   ,没办法  发个H61桥   装上桥   开机改时间测试    依旧恢复默认    心里无数个XXXX,有点蒙了  ,换了桥没好  难道RTC电池座到桥断线了?   由于没有图纸   跑线一路粗线去了RTC跳冒 ,另一路过一个电阻分2路 再过2个电阻 去桥附近 ,单用coms小电池供电   可以测到桥附近有3个电阻  2边都是3.05v   ,显微镜反复看主板背后  桥附近  确定没有腐蚀断线,和朋友说这个问题   朋友说就是RTC座子到桥断线   因为个人习惯   从换晶振   到后面换桥  都是装回原机箱测试的   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换完放进机箱测试  第一次要按开关开机,   进BIOS设置时间以后 拔掉电源线静置5分钟以后,再插电源线   每次都是自动触发  不需要怼开机键   (各位想到了什么   绝对是RTC问题   因为桥换过 依旧, 桥基本排除 ,然而我又想到了 机箱接触到主板哪里 漏电)把主板拿出来 用测试电源  开机进BIOS  设置时间  断电  5分钟   NND  2024.11.11 好了,   不信是不是电源功率大  存电了呢   一直和朋友讨论  他也不相信,  聊天等30分钟  在开机  时间20241111  就是好了,  再次装回机箱   立马变成自动触发   没有按开关 ,这就有点意思 哈哈哈 不知道看到这里的老铁  想到的是什么问题,   此时的我怀疑一个凶手——电源, 朋友说不可能  从来没听过电源 会影响RTC电路 ,我说我也没遇到过   ,结果我们2个在那里尝试   反复试几次     就TMD是电源问题, 昨晚换了电源拔电  直至刚刚上班  插电测试   20241112  时间完全OK    简单的小问题    纠结起来 元凶真是超出我的想象  ,以前可能换晶振  谐振电容什么的都不修了  很少客户因为时间不保存 换桥的 感谢大家能看完   上图  请忽略我VGA线偏色  哈哈哈   原机电源是那个好像杂牌 很轻,换了航嘉的

网友:
这个板子没啥修的价值  不是值得研究

网友A:
楼主厉害,这种故障原因查找不容易

网友B:
精彩啊大佬,我是比较同意漏电的,你说是电源问题,这点你能不能看看深入一层说说是那一路引起rtc电路断电归零!这个知识点很伟大,求你说说

网友C:
楼主维修过程中不是用自己的电源??

网友:
我维修思路跟楼主一样,但是通电直接开机我会换io。。。到时候真是越修越失望。真没想到会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彩啊大佬,我是比较同意漏电的,你说是电源问题,这点你能不能看看深入一层说说是那一路引起rtc电路断电 ...

   我也没搞懂呢,  反复换电源测试  确定是电源,  用原来的就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过程中不是用自己的电源??

没有, 换完就给小弟了, 我不负责测试 ,换了就拿给他们,因为后面换桥他说还不行  我自己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这种故障原因查找不容易

主板不值钱, 主要是故障很有意思  所以发一下    其实很小的问题,维修10几年  没听说过这种   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赞楼主的专研精神

网友:
真是一个奇葩的故障,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换完就给小弟了, 我不负责测试 ,换了就拿给他们,因为后面换桥他说还不行  我自己才试

羡慕啊,有小弟专门测试。

网友:
这么折腾,该收多少钱呢

网友E:
是电源的5VSB供电有问题?这一路输出偏低了,即便低了,还有纽扣电池撑着呀?是不是还要查一查RTC供电电路上的共阴极复合二极管?其中与3VSB相连的那个二极管被反向击穿的话,在断市电或者3VSB比电池电压低时,就会影响到桥内RTC模块的供电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5VSB供电输出电压波动问题,原主板对5VSB至3VSB转至RTC电路设计没有冗余,导致转换波动,3VSB至RTC电路还有二极管,会延迟电流,电池也要结果二极管到RTC电路都会有迟滞,导致RTC电路输出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源的5VSB供电有问题?这一路输出偏低了,即便低了,还有纽扣电池撑着呀?是不是还要查一查RTC供电电路 ...

可以确定的是   主板一开始就是没问题的,没烧东西,   插电源会拉低 RTC电路, 所以每次都保存不了时间,   折腾一圈  换电源就好了,再换回原机电源   故障恢复, 反复试了几次

网友:
学习研究精神值得钦佩!

网友:
是在马来西亚修的?

网友:
确认刚来没想到

网友F:
有研究效益,没有经济效益。

网友G:
继续干,干电源!一定要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继续干,干电源!一定要找到原因!

  电源不精通。。。。   哈哈  不然也拆开修修

网友:
  没有想到 ,从来没想过电源会影响  时间保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研究效益,没有经济效益。

就是觉得问题很有意思才发出来 和兄弟们分享一下

网友:
怎样没想过电源会影响  时间保存不了,漏电引起遇过

网友H:
这个故障还真是少见,确实很稀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还真是少见,确实很稀奇啊

是呀    所以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问题很奇葩    我个人是从来没有想过ATX电源会拉低 主板RTC电压 导致时间不能保存,  以前可能换晶振  电容  没好让客户凑合用,很多客户听换桥钱多也不修,或者换板了   估计大家都是这样   没有较真过

网友I:
学到了,这个故障比较奇葩

网友J:
奇葩问题闻所未闻

网友K:
真颠覆了 我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到了,这个故障比较奇葩

  不提赚钱的是,  就是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估计很多人没想到  ATX电源影响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奇葩问题闻所未闻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发出来和兄弟们分享一下  ,问题简单,  但是凶手离奇, 我反复试了几遍, 用那个电源就不保存时间, 换一个就好 ,我一开始也不敢相信电源导致   反复试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颠覆了 我的认知

   反复更换电源, 又换回原电源测试, 我都不敢相信   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网友L:
问题不大,但是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问题不大,但是很奇葩。。。。。。。。。。。

如果还没找到问题 ,估计要换主板了,  换了主板没好就搞笑了

网友M: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嘉

  晶振 谐振电容换了倒还好, 桥都换了没好,,,,这口气咽不下啊   必须搞好它   纠结到底

网友N:
我理解可能是双整流管性能不良或限流电阻变大,电脑断电后,若拨掉电源线,RTC则由电池供电,与电源无关。

网友:
奇葩的故障

网友O: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理解可能是双整流管性能不良或限流电阻变大,电脑断电后,若拨掉电源线,RTC则由电池供电,与电源无关。

  那为什么换个电源就好了  而且拔掉电源线测试,  我自己也是不敢相信, 反复用原电源,和测试电源换来换去测试,  换回原来电源就不能保存,  换测试的就可以,  反复测试至少5遍以上

网友:
主板没什么价值,  故障很好玩   所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习了

  很好玩,绕了一圈才找到问题

网友P:
这个故障确实是个特例,真是没遇到过

网友Q:
这个就不谈钱了主要是技术和情怀

网友R:
学习了肃然没有经济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故障确实是个特例,真是没遇到过

估计很多人  至少大部分人  都没修过这种问题, 谁能想到电源影响RTC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就不谈钱了主要是技术和情怀

   就是觉得修好了   电源影响的   听都没有听过  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肃然没有经济效益

   二手主板35一片  哈哈哈哈

网友:
又赚了一个桥

网友:
   哈哈哈   一个测试好的桥才20块钱, 不过二手好主板才35

网友S:
有没有用客户的电源插自己主板上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T:
搞维修就是要有这种求真的精神,不然维修技术很难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用客户的电源插自己主板上看看,正常不正常?

  还真试了  ,也是保存不了时间   ,电源会拉低主板RTC小电池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T:
搞维修就是要有这种求真的精神,不然维修技术很难提高。

  搞维修基本就是  修好了的都简单,  没修好的都复杂

网友: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奇葩原因,无奇不有

网友U:
在维修过程中有时会遇到的问题,电源滤波性能下降,出现纹波较大所造成的问题。这也是好的电源纹波很小稳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U:
在维修过程中有时会遇到的问题,电源滤波性能下降,出现纹波较大所造成的问题。这也是好的电源纹波很小稳定 ...

  学习了,  我只知道电源拉低了,具体什么原因没搞懂

网友V:
你做维修十几年值得骄傲吗

?因为有很多20 30年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做维修十几年值得骄傲吗?因为有很多20 30年的大神。

  还有100年的呢  在土里,比那些有什么用, 自己对维修喜欢就好了   有乐趣  有激情 ,修好一个问题时的成就感

网友:
客户修的是情怀吧

网友W:
有是有点意思,修多了,什么奇葩都遇到过,断电接电源测主板电池RTC电压,是多少????????

网友X:
确实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Y:
这些操作下来收了客户多少园

网友:
  有时候维修是这样的,看起来很新的机器报价客户未必修,有些老机器反而还能收个好价钱,可能对客户来说很有意义,曾经有客户修个双核老机器,说他创业一直陪着他  现在事业有成  舍不得丢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是有点意思,修多了,什么奇葩都遇到过,断电接电源测主板电池RTC电压,是多少????????

拔掉ATX电源24pin和4PIN主板用 RTC电池供电,由于没有图纸  盲测电阻  桥附近4个电阻2头有3.3v ,没测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X:
确实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故障,谢谢分享

问题很小,但是故障真是想不到   我从没想到电源会影响主板保存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些操作下来收了客户多少园

  150 ,给客户报换桥了

网友:
太有专研精神了

网友Z:
有意思的问题,换我也想不到

网友:
主要是换桥没好    ,好丢人啊 ,心里想着   死都要给它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意思的问题,换我也想不到

  这问题  估计很少有人遇到, 也可能想不到   不在概念里

网友AA:
生命在于折腾,虽然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生命在于折腾,虽然不值钱

  主要是换了桥  没好   有点说不过去了  哈哈

网友:
没什么用~~~~顶一下

网友AB:
意思是,电源坏?待机不稳定?

网友AB:
我一半会测试二极管后面的电压,
还有拆掉后面的电容。
包括你说的换谐振电容还有晶振。
但是大多,都是桥的故障。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意思是,电源坏?待机不稳定?

电源坏拉低主板RTC电路  导致主板时间保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一半会测试二极管后面的电压,
还有拆掉后面的电容。
包括你说的换谐振电容还有晶振。

是啦  搞了这么多年  都是晶振 电容什么的, 我拆主板出来装RTC电池   盲测桥附近  电阻4个  2头3.3v  没有被拉低  ,这极少遇到的奇葩故障了   就是感觉很搞笑 发出来

网友AC:
大哥你是有多闲啊  h61换主板收150赶紧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大哥你是有多闲啊  h61换主板收150赶紧搞定

客户就是要修原来的主板  换就不修了

网友AD:
涨见识了,见过桥坏的,没见过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涨见识了,见过桥坏的,没见过电源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见, 所以分享一下 ,奇葩的

网友AE:
我也想不到的。楼主厉害。

网友AF:
还是要有耐心啊,虽说这不是板子问题,或许换一块板子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也想不到的。楼主厉害。

有点超出固有的维修思维了   很小的问题,也是很垃圾的主板,主要是结果很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还是要有耐心啊,虽说这不是板子问题,或许换一块板子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顾客不愿意换主板,  有些人就是觉得他那个主板好 用了10几年没问题

网友AG:
这么老的板了,,,修得费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么老的板了,,,修得费用不?

  收个150还可以了 ,客户怀旧   不愿意换

网友AH:
要是当时换个主板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这个问题,这电源引起的,太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要是当时换个主板不知道会不会还有这个问题,这电源引起的,太少见了

虽然没换主板尝试,应该依旧保存不了, 我自己反复换电源  确认过 ,就是电源拉低的, 刚发现自己都不敢相信   反复换  反复尝试 ,第二天早上再换   再次确认才发贴

网友AI:
这个板子没有维修价值 ,修一些新点的板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板子没有维修价值 ,修一些新点的板子没问题

很多人都纠结价值,  特定的绑机器码的

网友AJ:
我碰到电源导致花屏蓝屏 而且是随心情走 有时候用一个月不花屏蓝屏 有时几天就出现 玩游戏从来不出现 就简单上网 办公就出现  邪门

网友:
把故障电源换到其他主板上继续测试, 可能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碰到电源导致花屏蓝屏 而且是随心情走 有时候用一个月不花屏蓝屏 有时几天就出现 玩游戏从来不出现 就简 ...

  感觉 你这个故障比我这个还难找,,,,,  不定时的  太难了

网友:
赞楼主的专研精神
没有经济效益

网友:
主要是技术和情怀,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