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rtx3050 显卡温度拷机84度

楼主(2024-11-12):
重新打过好硅脂,清理距灰尘一样,3050不至于吧,显卡供电电感附近测得接近100度高温,

这么高温我还是在上一款rtx2060, gtx1660ti见过,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芯片用的是mps家89401,mps股价今年接近腰斩,这是厂家的祸还是芯片缺陷

网友:
供电管和电感那里,把硅胶片换成导热凝胶试试。

网友:
高温看散热效率够不

网友:
用V星小飞机限制一下电压  另外你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每个电感都正常输出 还可以看看是不是其中某个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