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一下这个是电感还是电阻?(已解决)

楼主(2024-11-12):
30欧姆是电阻吧

补充内容 (2024-11-17 12:16):
经过再次查询,这个原件为30欧的 磁珠电感。

网友:
电阻 30欧,,

网友:
是的,电阻一枚。

网友A:
L开头应该是电感,不过符号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开头应该是电感,不过符号是电阻

经过再次查询,这个原件为30欧的 磁珠电感。

网友:
磁珠,注意英文BEAD,这个磁珠也是有电阻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