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P的SR40B是加密锁桥的吗?

楼主(2024-11-12):
是这样的,手里有个料板是Y7000P,南桥SR40B我确定是好的,打算把它拆下来用在别的板子上,就是不知道是否加密?
我个人的经验,联想低压U集成南桥的,自从4代起就加密了,依联想的尿性,这种8/9代桥不知道是否也是加密的?

网友:
直接换,不加密

网友:
Y7000P 图纸与点位

Y7000 NM-B701.pdf

NM-B701.tvw

Y7000 NM-B701.pdf

网友:
不加密  我拆y7000 sr40b用鸡哥上正常开机

网友A:
南桥还能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还能加密?

加密的就是桥啊

网友:
SR40看情况的,有的是加密的

网友:
加密是在EPROM里面的。

网友:
联想的可以拆下来给别的机子用,但是别的机子拆的桥在联想上面可能用不了

网友:
Y7000 应该没有加密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CPU加没加密看么看?

网友:
桥确实有加密的,换其它板上,有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CPU加没加密看么看?

加密在PCH不在U,标压U随便换,没有加密。如果是低压U,集成PCH的,LENOVO  DELL几乎百分百加密。

网友:
南桥好像是有加密的

网友C:
有原板bios可以查是否加密,即使加密把密钥复制合成到新板上能用,即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原板bios可以查是否加密,即使加密把密钥复制合成到新板上能用,即解密。

具体该如何分离密钥呢?请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没加密,我换到了其他机器上没问题

网友:
拆了很多用在其他机器上正常,所以应该是不加密的

网友:
y7000没有加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原板bios可以查是否加密,即使加密把密钥复制合成到新板上能用,即解密。

高手指点一二  咋操作  这高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指点一二  咋操作  这高难度

iem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