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150M MORTAR 第一次插电无CPU供电,点排针断电,再开可以正常

楼主(2024-11-12):
如图如题
上电测试 发现CPU供电无,测量全部电压,相关信号。都有!
刷BIOS.依旧。
初步判断为 桥。
偶然发现点排针断电再开就正常了。应该是时序乱了,开始怀疑是 RTC电路和 RSMRST到SLP_S3这部分。
翻开图纸,发现这块板的RTC有点复杂,转向检查CPU开启相关信号
发现在没有CPU供电时 VR_READY 已经有了。
应该是CPU供电开启信号有延迟,或者 信号开启的相关IC不良

CPU供电开启受Q132和Q89控制。Q89又控制Q90 是否允许发出 VR-READY到桥。

又发现R1542是可以绕开Q132和Q89.直接开启CPU供电。不去研究是不是Q132不良,造成开启延迟和不稳定。

直接去除Q132.

找到R1542,一坨锡连通。

故障修复,百点百亮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这个可以呀,保留学习。

网友A:
你的万用表黑得不像话。

网友B:
万用表陪战多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黑得不像话。

干修理的工具要是干净得发亮,离转行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陪战多年啊

胜利的,还行,
示波器基本在吃灰,诊断卡估计找不出来了。一个电源,一个万能表包打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