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2018款,电池进桌面时掉电关机

楼主(2024-11-12):
原始故障为CPU上管击穿导致CPU短路烧毁,更换完损坏的供电管和驱动芯片还有CPU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为了修这个问题已更换过充电芯片BQ24780S。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毫无头序。如有修到过的大神请指点迷津。

网友A:
禁用集显试试 看看 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禁用集显试试 看看 是不是CPU问题?

早试过了,不是哦

网友:
Y7000 图纸

y7000 密码:LCFC.pdf

网友:
已有图纸感谢

网友:
全部场管,协控换了吗

网友:
换EC秒杀的机器

网友:
换过EC故障依旧

网友:
买料板拆

网友:
换过CPU了吗, 估计 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