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金泰克内存条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24-11-12):
大神们,我家的电脑是AMD R5 5600G CPU,V星A520M-A PRO,内存条金泰克贪狼星单8G DDR4 3200的,运行正常。最近想组件双通道,虽然不是套条,还是在咸鱼上买了加了一根相同的金泰克贪狼星单8G DDR4 3200内存条,结果显示器不亮,单独用原来内存条可以亮机,单独用后买的不亮。今天拿后买的内存条到公司i5 10400F主机上能亮机正常运行。之后问金泰克的客服只说是不兼容。请问这金泰克贪狼星单8G DDR4 3200的内存条还分AMD和Intel吗,为什么我的第一根可以在AMD主机运行,后买的不行?头疼,有办法在网上选一个能用的内存条吗?怎么弄啊

网友A:
遇到过,两个同厂家同频率的内存条使用不开机的现象,还是内存的问题,让厂家给换一条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两个同厂家同频率的内存条使用不开机的现象,还是内存的问题,让厂家给换一条

大概率,后买的这条是4BIT颗粒。也许你用不带G的U可以点亮,还遇到过单插点不亮,双插能点亮,神奇的是CPU-Z也显示双通道,但进性能进程一看,实际是假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