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问个专业的问题,这个模块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4-11-12):
只知道和声音有关的,不是WIFI,不是喇叭,不是蓝牙。。

是什么,专业的解释一下。以及工作原理。

网友:
像是麦克风

网友:
明显是麦克风,再说你把不是的都排除了还能是啥呢:wuyu:

网友:
我也感觉像。

网友:
就是唛克风啊。看一下图纸信号不就能确定了。

网友:
这就是麦克风啊

网友:
阵列式麦克风

网友:
亲测麦克风,坏一个其它的还可以使用!

网友:
上面两个金色的长方形方块是什么元件。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的,涨见识了

网友:
这是麦克风,经常拆装手机的都知道,在尾插边上就有这东西。

网友:
应该有拾音孔?

网友:
麦克风   手机上都用这种

网友:
24k纯金,立体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