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无线网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2024-11-12):
无线网显示无法连接,台式机。之前系统是w10我换了w 11无线网有了一段时间显示无法连接此网络。是换了系统才会出现这问题。刚换好系统,用了一个礼拜就无法连接,昨晚都好好的。今天又不行了。之前驱动我用驱动精灵更新过了,还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是系统问题吗?系统是我在纯净网下载的。会不会是主板不支持。其他都正常使用的,就无线网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
关闭QOS试试

网友:
进pe就可以链接。进系统就不行,系统换了好几个了。无线网刚开始可链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手机正常使用

网友A:
试试设备管理器里卸载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旧版本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设备管理器里卸载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旧版本驱动试试。

我昨试过了,系统都换了二次,刚开始以为是系统文件问题。后来换w10问题还是一样。奇怪的是。pe就可以链。

网友B:
试试 网络属性里面的QOS勾选

网友C: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别用第三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设备管理器里卸载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旧版本驱动试试。

我进设备管理器里面驱动是正常的,之前有驱动精灵把驱动全部更新了一次。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别用第三方的

我系统都是官网下载,我怀疑是驱动问题。还是说中病毒了。就我上一个帖子下载那个软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 网络属性里面的QOS勾选

我一会去试试,这个没尝试过。

网友:
第一张是连接不上,第二是pe链的。用无线网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别用第三方的

一样的,还是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D:
关了,重新打开可以连了,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好奇怪之前从来没发生这种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了,重新打开可以连了,但过了一会又不行了。好奇怪之前从来没发生这种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关闭   ”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在设置里面的电源方案里面  无线适配器的节能模式设置为最高性能

网友E: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关闭   ”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在设置里面的电源方案里面  无线适配器的节能模式设置为最高性能

你说,会不会是电脑里面节能模式的问题。w11里面有一个节能模式。以前一直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应该给驱动没关系,我想不通的是pe可以,进系统就不行。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pe下能链接说明网卡硬件没有问题。但win10下不能用说明还是驱动的问题,建议还是到网卡生产商官网找到对应型号的网卡官方驱动下载安装。

网友:
回退一个版本驱动会不会好

网友:
不行就搞个usb网卡试一下了。

网友:
换360驱动大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