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l8000u_x542uqr_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24-11-12):
维修一块华硕的笔记本主板,这块主板CPU和南桥集成在一块的,研究了几个月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主板上电电压19V,电流0.08A,白色指示灯亮,按下开机按键无任何反应。查开机电路正常,按键有3.3V上拉,长按开机键,硬复位电路能正常触发,指示灯闪烁一下。测量按键到EC芯片引脚之间电路正常,能将EC的开机引脚拉低。
测量CPU和GPU上管下管无击穿,测量CPU二极值有0.011V,CPU核显0.018V,GPU0.029V,看起来CPU和GPU应该没有短路。
上电测量各个位置电压,19V、5V、3.3V、内存1.2V、南桥1V、2.5V,均正常。CPU、核显、GPU、显存无供电电压。还没按开机键已经有内存供电,应该是主板上电自动触发了?以为是EC的问题,换了一个全新it8995e-128带程序EC,问题依旧。
测南桥待机时钟是否工作,看点位图32.768k晶振的电路到南桥,测试晶振正常起振。
使用诊断卡接入debug接口测试,数码管显示00无跑码,时钟信号和帧信号指示灯长亮不闪烁。
查时序,查到差不多最后的出问题了,PCU_SUS_STAT#包括之后的都没有高电平。这是南桥到ec的信号,不知道是南桥凉了还是CPU无供电的原因?

测CPU供电芯片en引脚,有5V高电平,但无电压输出。供电芯片vcc测量输入电压正常,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全新的ncp81236a,问题依旧。不知道CPU供电电路除了en开启信号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必要信号需要具备才能开启供电?2287997[/attachimg

网友:
我技术不够,无法帮你。希望你早点修好,加油!

网友:
笔记本的不好修,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