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屏,一个是vbo,另一个是LVDS,这两款屏可以互换液晶和逻辑板?

楼主(2024-11-13):
都是夏普屏,一个是LQ315D1LG9G另一个是LQ315D1LG9D

网友:
不可,接口不一致。

网友:
不行的不能互换

网友A(2025-09-11):
VBO1和EDP可以互换吗?都是51P的看外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O1和EDP可以互换吗?都是51P的看外形一样

协议不一样,不可以

网友:
这个不可以,线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