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5 572g PL502电感没电

楼主(2024-11-13):
acer e5 572g  PL502电感没电  电流开机后定在0.52AZ5WAW  LA -B702P  Rev:1.0  2014-09-18
万用表凤鸣档:电感对测是显示00的或者01(表的问题)
小白求助大佬解答再试测试哪里

网友A:
电感为0就不正常了,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为0就不正常了,烧机

大佬我一直迷糊 烧机咋烧呀  有人说是控制芯片问题 但是我对角测试芯片也正常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LA -B702P 图纸

网友:
LA-B702P 点位

网友:
LA-B702P 点位

LA-B702P E5-572 .brd

网友B:
花钱找人修吧,来这里问你也不懂等于白问,让维修同行挣个饭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钱找人修吧,来这里问你也不懂等于白问,让维修同行挣个饭钱吧

啊 机器不值钱呀 维修一百起步往上的 买一个一百块差不多了

网友:
找个维修电源,电压调低一些,电流也调低一些,把电感一头翘起,看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哪里短路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