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开机卡logo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1-13):
多开几次就正常使用,没有问题.,CPU换过了.可以排除内存硬盘CPU,这些,开机时电流2安,掉到电流1.25安不动卡死,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电脑热了就可以开机进去,功能都正常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部分的阻容元件

网友B:
主板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拍个图片看看。

n850kp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部分的阻容元件

大方向是供电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