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 5v电压超标,BIOS里面显示6.4V,

楼主(2024-11-14):
华硕B85M-V Plus 原来问题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是能再次开机。开机秒掉。。然后参考了本坛大师的帖子参考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47-1-1.html。更换了R170电阻0欧,能正常开机进去。在BIOS里面显示5V电压严重超标,显示 6.3V上下跳动。请问大师们如何排查呀?查哪个件。?
我在点位图里面搜索5V的元件检查都是正常的显示5V,不知道去哪里查了?

网友:
IO附近的5V检测分压电阻

网友:
查IO的5V检测脚

网友:
测试了。显示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fw 什么都没有搞。自动好了?

网友:
你的电阻取下来,阻值会不停地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