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短路,烧鸡烧不出结果。

楼主(2024-11-14):
修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上电到0.1A左右掉点。测5V电感对地0.006,感觉短路了。但是烧机电流又很小。5V电压待机时候是有的。对地这么小的阻值正常嘛?这鸡无图,没思路了。

网友A:
5V 0.18A热成像应该能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 0.18A热成像应该能发现

业余维修,没这么高端的设备。这0.18A算微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业余维修,没这么高端的设备。这0.18A算微短了?

打值0.006肯定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值0.006肯定短了

烧鸡手摸实在是摸不出哪里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手摸实在是摸不出哪里烫

要么一个个拆,要么上热成像,手摸不出来的

网友C:
鑫智造内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智造内有点位图

板号C14D main board?能帮忙截3 v 5V 的图嘛?

网友:
一个一个拆着查吧,没有高端设备只能用笨办法来了

网友:
19V忘记切换到5V去烧了,估摸着一套带走了。

网友:
热成像好用。这种只有它能找到。

网友:
280包邮,值得拥有。

网友D:
280元,值得拥有。

网友:
热成像伺候 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E:
俩节18650直接搞定,秒杀热成像,经济实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俩节18650直接搞定,秒杀热成像,经济实惠

这是什么神方法?请大神赐教。

网友:
电感拆了,看前面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神方法?请大神赐教。

他是直接上大电流给5V烧穿,野蛮办法属于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俩节18650直接搞定,秒杀热成像,经济实惠

电流不大啊,用2节18650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神方法?请大神赐教。

不要尝试,烧主板

网友:
有短路,,加大电流

网友:
没热像仪就是累

网友:
280元。高德360热像仪刚刚入手。小钱办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是直接上大电流给5V烧穿,野蛮办法属于是

问题是电压5v电流很小,提高电压怕别的击穿

网友:
熱成像好,熱成像得買,剛買就秒殺3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0元,值得拥有。

这个什么牌子型号?好用吗?

网友:
搞了个热成像,但没地方用

网友:
烧鸡不行就烧鸭

网友:
有些电容也是奇了怪了,明明是短路了,怎么烧都不发烫..........

网友:
想想5v会去那些地方,拆拆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