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攀升一体机更换液晶,开机是倒的

楼主(2024-11-14):
攀升一体机更换液晶,开机是倒的

,无语中

网友A:
屏的上下位置更换下就好

H55

网友:
你是真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上下位置更换下就好

有头脑!聪明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头脑!聪明人。

这个本来就是他换的时候搞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的上下位置更换下就好

换不了,上下换卡逻辑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不了,上下换卡逻辑板呢

那就是你的屏型号不对,有的屏驱动板在上部 有的在下部

网友:
你这个就是屏接口位置不对吧.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吧

网友:
好像有条线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