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C611P H_CPUPWRGD测试点电压多少才正常?

楼主(2024-11-14):
ACER AL-C611P H_CPUPWRGD测试点电压多少才正常?谢谢大佬们

网友A:
H_CPUPWRGD 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_CPUPWRGD 1.05V.......

多谢

网友:
内部上拉到+1.0VS_VCCSTG

网友:
1.05居多

网友:
LA-C611P 图纸

P248 LA-C611P.pdf

网友:
都是1.05,由Vccio上拉

网友:
一般是1.05V左右的上拉电压

网友:
1.05V

网友:
1V+这个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