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分享 联想Y9000P 21款换屏 后不认显卡型号 装不上驱动

楼主(2024-11-14):
直入主题:联想 Y9000P 21款 11代 cpu  3060 或3070 换屏 后不认独显驱动的4种解决方法。
1.强装驱动  独显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浏览我的电脑已查找驱动程序-让我从计算机上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显示兼容硬件的对钩打掉。 厂商选英伟达 找到3060 强打。 注意 如果是开双显卡了 进系统会黑屏 调独显直连就可以了
2. 已原屏型号  买专用屏 。买回来还可能不行 有部分机器 还会在专用屏里面调。此外 换60hz 和240hz 能用的概率大。
3. 搬原屏上的 麻片和主控。
4。 找售后换。
以上为个人经验之谈。

网友:
目前没有换到这个型号的屏,没有想到连换个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现在换屏是比较啰嗦了,特别是一些带码片的难整

网友:
基本上我遇到的还好,暂时没怎么听说这个,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售后有软件可以刷 但是有些也刷不了 估计和屏有关

网友:
NE160QDM这屏吗,换了好多,没遇到过不认显卡。

网友:
LA-J061P 图纸

Thinkpad Y740-15ICHg LA-J061P R03 .pdf

网友:
淘宝店铺搜索:百脑汇扫地的         一直在他家拿的拯救者Y9000P  R9000P专用屏,  都不挑独显驱动的,买来装上就行

网友:
难以联想,什么叽歪都有

网友:
换那个黑色芯片就可以 屏幕上的

网友:
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对调 都不能打驱动 服了

网友(2025-02-17):
机器卖便宜,配件贵

网友:
還有這種貓膩! 一定要找拯救者Y9000P  R9000P专用屏嘛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感谢

网友:
换芯片就脱保了。

网友:
没有想到连换个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2025-05-08):
联想拯救者系统还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