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h81怎么安装p106显卡呢?

楼主(2024-11-14):
这个bios集显设置一直灰色。不插显卡它自动开启。插显卡就自动关了。怎么搞,不能让集显一直打开就用不了p106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主板,看看能不能上级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主板,看看能不能上级BIOS .

acer,官网没bios

网友A:
试试能不能套用其他主板的BIOS文件升级。

网友:
改bios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能不能套用其他主板的BIOS文件升级。

刷了一个华硕81/e,点不亮

网友:
H81主板很便宜了,不如换一个

网友:
搜索一下,很多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