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显存定位

楼主(2024-11-14):
维修界的大佬看一下,这样是哪个显存报错

网友:
换了一个还是花屏

网友A:
拆了M4打值数据线,地址线  或加焊核心 报错位置是M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M4打值数据线,地址线  或加焊核心 报错位置是M4

核心没有工具动不了,地址线没有测,我把d通道屏蔽了,不花屏了

网友:
核心也有虚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核心没有工具动不了,地址线没有测,我把d通道屏蔽了,不花屏了

小白一个。请问如何屏蔽呢?

网友D:
显卡M2颗粒对应是D1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个。请问如何屏蔽呢?

用hex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M2颗粒对应是D1报错。

是m2吗?,

网友D:
改哪个位置,你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哪个位置,你没说。

b站有教程,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