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4-11-14):
显示器型号:安美特AN-215W01
外置12v4a电源.
症状如下:
长时间关机的情况下.通电之后显示器指示灯闪烁N次后(次数不固定)变成常亮.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品牌logo也不亮. 需要等待3-5分钟左右吧. 拔掉显示器电源再插上才能恢复正常. 有时候重新插拔1次不行.就需要通电情况下再等一会再重新插拔通电.
已排除主机和数据线.

曾经出现过的故障.去年出现过一次屏幕中间一条竖线.不明显.用了一段时间自己好了.  还出现过开机后屏幕上下边缘闪烁. 只出现在开机后.一段时间自行恢复.

网上搜不到同款驱动板.想自己维修.求助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1-27 15:49):
更换显示器主板所有电解电容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屏的问题  杂牌的 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  杂牌的 屏容易坏

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 买了有7.8年了吧.还行用着. 就是想知道这个症状出现是具体哪个元器件导致的.

网友:
屏的液晶玻璃里问题  一般修不了

网友B:
首先外置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显示屏背光灯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外置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显示屏背光灯条是否正常?

我没有闲置的外置电源能用.很尴尬.我怀疑是显示器驱动板的电解电容不行了.因为这个症状是入冬之后出现的.我屋里冬天不怎么热.白天也就19.晚上18.我买了几个电容准备回来换上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搜到了驱动板.不是同款.不知道能不能用.到时候问问店家.

网友C:
我看是外置电源的滤波电容鼓了。显示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外置电源的滤波电容鼓了。显示器应该没有问题

我把外置电源拆开了.肉眼没看到电容鼓包.我把显示器也拆开了.肉眼也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外置电源的滤波电容鼓了。显示器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电容已经鼓包了.应该是不可能显示的.我现在是通电后等一会再重新插拔是可以正常点亮的.有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行了.而不是彻底坏了.没有鼓包应该是对的. 新买的电容明天到.先给驱动板的换了.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电容的问题吧.外置电源不行的话过段时间买个新的.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705

网友:
屏问题多,可以像电视那样封一边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功率不够,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先换个外置电源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故障

网友:
替换                                               万能驱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