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magicbook pro充电电路烧了怎么修

楼主(2024-11-14):
华为荣耀magicbook pro笔记本, 处理器AMD3700集显,电池充放电电路烧了
将烧糊的精密电阻,电容及pcb都清理掉,换了电源芯片BQ25713及两个mos管QN3105(后来拆掉一个),没接电池,typec供电,公共点有电15V,电脑可以开机了。
这个Q3管给拆了,要不充放电电感(2.2µH)电感烫的不行,所以现在就没接电池用。帮忙分析指导下,咋回事,怎么弄就可以装上电池使用

网友:
降压使用?

网友:
拆掉这个管也不行,这个管是升压模式的低电压端。BQ25713给这个管的驱动信号异常,正常的话低压方波,不知怎么回事就没波形了,然后电感就烫的厉害。换了2个BQ25713了,还没好,求指点

网友A:
没波形是gs击穿?引脚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波形是gs击穿?引脚搞错了?

这个P管D极应该接地了,手摸的时候烫的更厉害,上电万用表量D脚的时候闪火花焊盘及铜板也烧了。
更换了Q3、Q4,拆掉这个P管,将测电流的飞线及精密电阻,设配器供电能正常使用了。接电池完整电路使用有什么建议?

网友:
这个芯片是升降压芯片,Q1,Q2,Q3和Q4都不能少,否则升降压异常,系统供电都不对,拆掉的P管是充电路径控制,拆了就不能充电,但不影响系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