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帮华仔修的七彩虹B250M-K,希望它再战几年!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24-11-14):
三年前是不上电,这次是不出CPU供电,PWM芯片是RT3606BC, ,测27pin  EN 0V,没图纸也没点位图,没办法只能慢慢跑线路,跑到有个6脚芯片,丝印是S69 。加焊一下先,居然OK了大喜!

网友A:
至少要拆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拆了换一个

刚才手头上没有,

网友B:
的确是通病,但是你没有做好,估计要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通病,但是你没有做好,估计要返修。

你以前有修过吗哥们?测试半天好了我就收工难道一定要换这个6脚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有修过吗哥们?测试半天好了我就收工难道一定要换这个6脚芯片

这本是七彩虹100系通病,这主板也延续100系那样的配件做法。一般是拆掉小6脚芯片和旁边的小三极管不装,然后小三极管焊盘的d、s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是七彩虹100系通病,这主板也延续100系那样的配件做法。一般是拆掉小6脚芯片和旁边的小三极管不装, ...

没图纸没点位确实较难搞哦

网友D:
不会这样容易就修好了吧,太EAS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这样容易就修好了吧,太EASY了。

没有EN信号,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你说容易就容易说难也难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这样容易就修好了吧,太EASY了。

反复测试整整一个下午一切正常

网友E:
对维修人来说,修好的都容易,修不好的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维修人来说,修好的都容易,修不好的都难

嗯。没图纸确实麻烦很多,亲戚的没办法不然其它要叫他换板了

网友F:
没图纸,还好可以看芯片手册

网友:
这是什么六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还好可以看芯片手册

论坛里面搜索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能搜到的

网友:
这个双MOS管常用,料板很多啊,拆掉或换一个免得返修。

网友:
胆大心细,捡到了

网友G:
楼主这图片做的好,什么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图片做的好,什么也看不见,

sorry手机加放大镜拍的;看得清重要的就行啦

网友:
S69是什么芯片

网友:
查不到,TB也查不到,连卖家整个都搜索不到。应该就是双N沟场管

网友:
哪个华仔?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