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硕strix b560-a wifi m2和wifi识别不到

楼主(2024-11-14):
如题, 直连CPU的m2和wifi 识别不到。 供电3.3 ,复位 ,时钟都正常。 bios刷过,CPU换过,问题依旧。  南桥那个m2正常。不知道怎么整了,求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奇怪了,这不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这不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吗?

bios怎么设置,求指点

网友:
找到原因了,天助自助者。   关贴

网友:
楼主说说结果,别让大家猜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