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G5 5500板号 19753-1 通病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24-11-14):
昨天晚上准备下班的时候来了个客户,戴尔G5-5500开机黑屏,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只能等电池耗完电。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流0.6不动,不出CPU供电,大概判断可能CPU或者南桥坏了。由于本人是戴尔售后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让客户走官方换板,一千多块钱,我赚个提成客户也不多花钱还能有官方的质保,两全其美的事。但这个客户就是不愿意说在网上问了最多200就能修好给你300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发走网上修。本着苍蝇再小也是块肉的原则硬着头皮接了。主板拿出来反复测试发现冷机时有很大几率能亮机,几分钟后黑屏,电流掉到1.2,没有VCCSA电压。断电再开机就只能到0.6左右,不出CPU电压。再等10来分钟还能开机。这不是妥妥的热敏电阻坏了吗!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以前搞过两台G3-3500,冷机能开,一热就掉电,6个热敏电阻来来回回都换了还是坚持不了几天,最后都换板了。这个客户不同意换只能硬着头皮修了,幸好还有一台客户做系统的G3没拿走可以参考一下热敏电阻上的电压值,通过比对黑屏之前热敏电阻上的电压完全正常,基本可以排除热敏电阻的问题了。正试着突然G3也黑屏了,冷了一会又好了,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冷静下来想想试机的时候放G3的位置不好按开关,要使很大的劲按才开机,会不会把哪里搞虚焊了,说干就干,拿着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开机键周围,发现开关背面就是VCCSA的PU5001,而且这俩主板的PU5001焊盘上的锡少的可怜,QFN封装的芯片引脚上没有一点锡,再加上背面就是开机键,经常受到压力,估计芯片有虚焊的地方。尝试压着PU5001开机,两块主板怎么试都正常。把PU5001吹下来重新加焊,装机测试烤机半小时正常。有同样问题的师兄弟换电阻无果的情况可以参考下。这个PU5001不太好吹,400度吹了3分钟也不动,最后还是放到预热台上吹才拿下来。附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师兄弟看一下PU5001的焊盘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理,很多问题都是隐性的,通过原理很难修,只有慢慢摸。

网友:
隐性故障太难找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难发现,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细心非常重要,然后反复验证出经验,这个就是咱们维修人一直要坚持的

网友:
我遇到都是CPU 问题

网友:
下次试试重焊PU5001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啦,很多说夹在两电感中间100K电阻,其实不关那个事,就是这个PU5001虚焊导致的,那些换100K电阻好的会返修

网友:
初来乍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经验判断,或者细心的人,观察力够好

网友(2025-02-09):
这款基本都是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2025-04-01):
我的同样问题,论坛搜了一圈觉得楼主说得最对,刚看了一下应该是PU5001松焊了。。。

网友(2025-05-18):
感谢分享,正碰到一台,开机黑屏,有时能开,,,

网友(2025-09-03):
确实PU5001 问题 拆下来了看看上面焊盘氧化比较多,明显虚焊 ,很多台没搞定,现在看了这个搞了好几台了

网友(2025-11-17):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就是看着有点累。

网友(2025-12-20):
学习了,我的戴尔先是不充电,现在又不开机了,开机电流在400MA-11350MA之间,显卡有温度,CPU不工作,正在求助中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