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250M POWER 30元红包,谁帮忙指点维修一下?

楼主(2024-11-15):
技嘉GA-B250M POWER 插入电源南析附件L1117LG元件发热,是南桥坏了吗。还有得救吗?

网友A:
拆掉L1117 ,3V烧机看桥的温度来确定

网友B: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L1117 ,3V烧机看桥的温度来确定

拆掉,桥没有发热。不会烧机:qinz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短路

技嘉没有点位图,不会查电路了。PDF图纸

网友:
30元红包,谁帮忙指点维修一下? 南桥怎么烧机?

网友:
2楼说的那么清楚了,还不会?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顺着电路查,看你的眼力了。

网友C:
电容或者桥,个人认为是电容并且是通病。根据图纸和位置图分析的,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时间和毅力、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或者桥,个人认为是电容并且是通病。根据图纸和位置图分析的,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时间和毅力、决心。

60元卖了。

网友:
不用回复了。已经60元卖了!

网友:
不用红包了  桥走了

网友D:
桥坏了还卖60?闲鱼大把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了还卖60?闲鱼大把30的

神奇的闲鱼

网友:
60卖了,楼主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了还卖60?闲鱼大把30的

有,我这样的沙比多的是高价买垃圾

网友:
桥坏了,没什么修的了

网友:
这个是怎么卖60?咸鱼吗?我这边好多这种b150250垃圾计价主板,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下是不是附近的电阻电容坏了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过好多块,都是桥挂了

网友:
H110以上板子1117发热都是桥短路了

网友:
60卖出,
送什么配件

网友:
0.6肯定是短了。发帖求助就行了,30元红包简直是侮辱。有本事有技术的天天大活都干不完谁稀罕这个,随便修个本子到手几百元轻轻松松。。。当然这台机板确实太便宜了。。。

网友(2025-02-24):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