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威欧卡1080的bios,和配置电阻

楼主(2024-11-15):
自己移了个笔记本的核心,现在硬件id为0000,打上驱动就进不去系统,求个图上的bios和配置电阻

网友A:
换成移动显卡要路线的,而且要特定bios,而且要装特定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移动显卡要路线的,而且要特定bios,而且要装特定驱动才行

威欧卡的bios弄到了,就是电路和电阻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这是认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认卡了

认到是人,w10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系统和显卡的驱动不匹配,代码31,强打驱动代码43,显存不保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