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涂三防漆

楼主(2024-11-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脑电路板上的电阻电容,可不可以涂三防漆?看到很多都有氧化,尤其环境差的地方,潮湿灰尘等,时间长了就被腐蚀开路了,如涂了三防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影响元件的散热,,,,

网友:
洗衣机的板都能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元件的散热,,,,

散热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