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C-F123-MT开机不显

楼主(2024-11-15):
一个HP TPC-F123-MT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拆机板号BAKERMS M11,量各电压是正常的,于是某宝买BIOS.刷上亮机。送上绝对亮机BIOS.

HP BAKERMS M11 TPC-F123-M11.rar

网友:
感谢这个分享,试试看哪个好用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2024-12-23):
需要合成ME吗?

网友:
开机有没有一行运行手动模式的提示的?

网友(2025-01-22):
OK,刚好可以用,下不了

网友A(2025-06-24):
这个BIOS刷上不触发,我这个机是开机报警,刷了这个不触发,不放心拆下来又刷了一次,还是一样的,大伙可以试试,HP品牌台机TPC-F123-MT  主板板号:GR00T REV:A M11

网友:
不触发  刷了

网友(2025-10-20):
您好这个主板没刷bios是不开机的吗

网友:
我这个主板提示温度高  拔掉电源后不触发  下载刷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2025-11-27):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刷上不触发,我这个机是开机报警,刷了这个不触发,不放心拆下来又刷了一次,还是一样的,大伙可以 ...

你这版号都不一样,刷了不行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