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68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1-15):
型号:A2681故障:不开机
   上电反应,两个Type-C接口其中一个可以正常上电,但电流跑到0.170升压的部分之后就会掉电,测量发现已经升压,另一个Type-C接口也可以上电,但电流跑到0.080就会掉电,测量无升压。

    最近充电故障修的挺多,根据之前的经验,CD3217这个芯片相互直接会彼此影响,一个坏了另外的也无法正常使用,这个芯片的型号是CD3217B13,CD3217B12虽然相似但无法替换,已经尝试过。

    订了芯片回来换上去后可以正常开机,装回去发现电池不能安装,装了电池依然不能开机,测量电池电压低于2V完全亏电,已经订了电池在路上,不清楚是主板问题还是单纯电池问题,后续有结果补充,附上开机图。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CD3217B12不能换CD3217B13

网友:
这是个经验 ,我要收藏下来。

网友:
小白来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个经验挺好的

网友:
电池到了,换了电池可以了

网友A:
电池没电也不应该开不了机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可以给后面的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也不应该开不了机吧

应该是坏了,新电池换上就正常

网友:
学习研究精神值得钦佩!

网友:
厉害!这个芯片良率高嘛

网友:
苹果最好的就是图纸点位资料全

网友:
这个IC坏的太多了

网友:
电池过放,尝试激活一下

网友:
有的四个口都不升压,一般你们怎样判断哪个有问题,还是替换法。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新款PRO的已经不能直接换了,必须买拆机芯片

网友:
技术大牛就是厉害

网友:
CD3217B12不能换CD3217B13 谢谢学习到了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B:
请问题楼主CD3217是买新的换还是原拆的?
YuMuyt
买的新的,拆机的不敢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题楼主CD3217是买新的换还是原拆的?
买的新的,拆机的不敢买

网友:
cd3217 单独换应该没用吧!拆板才有用!

网友(2024-12-19):
你这个芯片哪家买的,我问他们说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