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Ver1.0能支持6代7代CPU的主板BIOS

楼主(2024-11-15):
联想IH110MS  Ver1.0能支持6代7代CPU的主板BIOS,此BIOS完美支持6 7代U,网上很多都是不能用的,我的完美。主板图和开机画面请对比好型号下载! IH110MS_支持6

网友:
能不能修改一个支持89代u的。

网友A:
我的刷了无法亮机

网友:
下载下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无法亮机

用的啥U呢?

网友(2024-12-17):
确实无法亮机 试过不行

网友:
能支持NVME启动吗?

网友:
89代的我也有

网友(2025-04-20):
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试了好多BIOS都不行,LZ能分享一下刷BIOS的工具和教程吗?

网友(2025-07-30):
完美支持7代

网友:
先支持7代,如果能支持8代,用8100就好了

网友:
先试试7代,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刷

网友(2025-11-07):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无法亮机

一般第一次编程器刷完启动得等一会儿或者等一会儿关机再启动,第一次都有点慢

网友:
刷机后i3 7100无法点亮,换回i3 6100也点不亮,只能刷回原BIOS才能点亮i3 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