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2017款,板号820-00165-A

楼主(2024-11-15):
差点走弯路。干EC了。。。

A1466,拿到机,看到没有修过的,插电电流0.013不触发,拆开裸板还是不触发,也不充电。
测第一组待机芯片,3.4V正常,测EC供电正常,待机电压3.3V没有出来。测到是EC控制的,看到是S4信号,应该是EC正常后才有的,跳过这里。
跑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测到SMC_RESET_L,RST复位信号没有3.3V。

点位图找到,上拉电阻,我直接短路这个 R5100电阻,电流刷刷的自己上去了,在料板上找一个阻值很低的电阻装上,开机一路飘升。。。

你以为这样完了吗,还没完。。能开机了,不定时掉电,有时电流上到0.5掉电,有时显示一下掉电。掉电后0.033.触发可以上电。。。还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复位信号没有。是有道理的。
续继查这个信号查到是U5110这个芯片发出去的。
5脚没有电压出来,8脚1.6V左右正常有3.3V才的。一直在跳变。。
查芯片供电正常有3.3V。在A1466,13款的板子上拆一个R33V的芯片过来,装上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测试功能正常,不掉电了。
这芯片在无线网卡旁边,到此修完。。

网友:
厉害,修得这么仔细。

网友:
这应该是个苹果机吧

网友:
学到了,楼主技术很牛

网友:
信号被拉低了吗

网友:
哈哈   测试判断 2 分钟就能判断解决问题  搞那么久

网友:
羡慕技术大牛

网友:
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修过苹果机器了

网友:
是的,芯片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过程很有道理,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