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买到坏芯片,上机冒烟了

楼主(2024-11-15):
本来是无cpu供电 ,淘宝买的全新,发过来明显翻新的,上机就烧了,芯片引脚焊得很完美没有虚焊和连锡,直接拉黑了,气死我了

网友:
经常在这家买,确实偶尔遇到坏芯片,

网友:
假芯片害人不浅

网友:
害死人假配件这个~~~~~~~~~~~~

网友:
焊盘都烧了,直接报废

网友:
没办法  他们自己卖的货  都没法测试

网友:
太惨了:Q

网友:
芯片买回来都有坏的

网友:
翻新EC和南桥当全新的卖,买多了就知道,里面肯定夹杂着坏的进去,上去买的充电芯片更加离谱,既然少四个引脚的,但是型号确实一样的,你说假不假

网友:
现在都买拆机的芯片  全新的不碰

网友:
还是料板拆吧

比买这种翻新货保险

网友:
翻新的大部分都是潮汕货!他们什么都能做。

网友A:
我建议你买某鬼的100%全新原装芯片,除了贵,其他都好。

网友:
这家经常买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买某鬼的100%全新原装芯片,除了贵,其他都好。

某鬼全称是?

网友:
拆机翻新芯片害人啊,这个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
有一家卖的全是坏的,芯片还没翻新,你这个芯片可以收七彩虹等等fm2主板,上面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更换完供电部分元件一定要当故障板检查一遍

网友:
CPU也盖白布了吧

网友:
买料板拆最稳妥